请问370电机换无刷用什么代替啊?用的是5045桨.

楼主(2007-06-17):
家有一个飞猫机,但不想用原配的
电机
,看这象370电机,用的是EP5045桨,不知用什么无刷能代替这个电机.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清楚。

楼主:
难到没人知道吗?

网友B:
随便找一个个头差不多大的装上去就行了.通常KV会偏低,换电池组提高电压就行了.
KV选高一点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