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遥控器电池改造 玩雷鸟的朋友进来顶一下

楼主(2007-06-17):
原来买了2通道的玩具飞机,现在不玩了。
现在买了雷鸟,然后又买的锂
电池
,雷鸟原装的电池闲置不用,于是改成雷鸟的
遥控器
电池。
1、用原来2通道飞机的
充电器
尾巴和2快铁片做了一个配件,配件线上捆上白胶布标明极性。
2、把雷鸟电池用绝缘胶带捆绑在雷鸟遥控器的手柄上。
3、用2个干电池将做好的配件顶住,遥控器盖开一个小孔。
4、哈,可以了,供模友参考。

网友A:
哈,模样有点怪异,且重心太高,建议你将电池绑定在提手框范围内,这样一来既降低了重心又保护了电池,也比原来好看一些。

楼主:
4楼的哥们,你说的是手柄下部吧,尺寸不对呀,雷鸟电池比手柄下部的的尺寸大,卡不进去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若电池卡不进去,那建议固定在提手的根部外侧。

网友C:
哥们有点 罗嗦诶
其实 雷鸟控已经有个 外接电源插孔了
直接用 9。6 的就可以了 没必要用个电池在那里顶住两个线头 那样很不安全 容易动的时候失控

网友D:
不如把这电池组解体后焊上线直接装到控的电池仓里。

网友E:
把电池组拆开,以后从新排列。。可以放进盒子里。。这是江鸟的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