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有必要装散热器吗?

楼主(2007-06-18):
悬停练习

450S有必要装马达散热器吗?

网友A:
430L马达悬停没必要,航线和3D就要了。

网友:
装散热片一样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0L马达悬停没必要,航线和3D就要了。

我就一直沒有裝過........  沒什麼問題

网友:
烫手啊1……

网友:
烫是定子线圈发热,通过定子铁芯传到电机后铝盖,然后才传到外壳

按现在的气温,飞一趟下来是有一点烫,但还不至于拿不住,中场休息几分钟就凉下来了,
没问题的,电机在设计的时候肯定要考虑到温度和散热的问题,所以不必太担心,当然,
装个散热器多少有点好处,反正也不是很贵

同等条件下,430XL的温度要比430L要高些,也没见有什么异常,换了电池马上就飞也没有问题

网友:
反正散热只有好处

网友:
没有什么用的,只会增加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