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GY401的兄弟吗?

楼主(2007-06-18):
3号在上海把GY401给炸爆了,前连天修飞机的时候才发现陀螺完全没用了,上电后指示灯长亮.看了下板子,那个主芯片边上有几个脚给打翘起来了,好歹是搞电子的,三下两下就给焊上了!再通电还是老毛病!再仔细一看,发现那面板子的另个地方有少了一个贴片三极管,两个贴片电阻(电容?)的痕迹。不知道有哪位兄弟知道那个三极管是PNP的还是NPN的?还有那两个贴片玩意的参数?手里倒是还有两个好的401可暂时还不想拆它。先来这里找找修过401的朋友,看能不能告诉小弟一声。

网友A:
兄弟,既然你有好的401,我建议你还是自己拆了参考.为何?就算有人告诉了你型号参数,你还是会拆了验证.我相信这点小问题难不倒你的,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我觉得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

网友:
楼主你的401可以卖给我不

网友:
lz是搞电子的,拆一个好的401不就行了

网友:
新手。玩都玩不来,甭说修了。

网友:
等你修好,以后我的坏了就找你帮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既然你有好的401,我建议你还是自己拆了参考.为何?就算有人告诉了你型号参数,你还是会拆了验证.我相信这点小问题难不倒你的,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我觉得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

呵呵,就是舍不得拆新的啊,实在没办法也就只有这条路了。焊几个0402的东西也不是问题。我就担心传感器爆了。
以前只看到别人把陀螺炸了,想想自己一年多都没炸陀螺,上次装新机的时候也就照老方法装了。其实刚装的时候我也把那个尾管座也给倒过来了。但是为了装陀螺,必须要把侧板弄掉一点,想想是全新的,结果还是把尾管座给反了过来,陀螺装上面了。没想到才10几个起落就真的中招了!

网友B:
要如何能让它变新的办法.
1把401放在一个比较平的平面上(注意表面一定要僵硬,能受的住一般力量的冲击)
2找一把榔头.在这里又要说明下:榔头最少不能少于20公斤以下,以免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3一切准备就绪,举起榔头朝平面上黑色物体中心位置使劲砸去.老兄呀你砸的是401呀!
4不用我说了如何能得到一个新的401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检查压电片坏了没有?如果坏了换一个就3几百以上

网友C:
啊~~~~
今晚我就把401挪底下去.我也是装上面的.顺便安慰下老郑

网友D:
不行赶紧卖了吧

网友:
传感器多半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
今晚我就把401挪底下去.我也是装上面的.顺便安慰下老郑

哎呀!很少看到飞扬兄来这个版块哈!什么时候也玩直机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如何能让它变新的办法.
1把401放在一个比较平的平面上(注意表面一定要僵硬,能受的住一般力量的冲击)
2找一把榔头.在这里又要说明下:榔头最少不能少于20公斤以下,以免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3一切 ...

放心吧!螺距兄!有那么一天的!到时候弄个纯平版GY401给你看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赶紧卖了吧

这种事情偶是做不来的.别说旧飞机了,就连换下来的主轴,尾管什么的我都是不扔的.放在一起看看也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很少看到飞扬兄来这个版块哈!什么时候也玩直机了啊!

450我是刚刚玩啊,看到大家都玩了嘛~~~迷迷忽忽也弄个台
哈哈!昨天终于炸机了,在配件竞争这么残酷的市场情况下,俺是多么渴望能炸下啊!没曾想到这一炸配件库里备用零件不够用啊,:loveliness: 以后侧板电池啥的也要考虑进去~~

楼主:
我还好侧板才炸了一块.电池倒是炸了不知道有几块了.也是易损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