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开关控的接收机控制无刷电调电机(只要开关,不需要 ...
如何用开关控的接收机控制无刷电调电机(只要开关,不需要调速)?

楼主(2007-06-18):
如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做了个软件可以一控制电调和舵机(用音频线+简单的电路),你要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A:
可用音频线控制电调和舵机的软件
我做了个软件可以一控制电调和舵机(用音频线+简单的电路),但不知道如何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