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EXHP

楼主(2007-06-18):
我有两个6EXHO控,一个是频率是40的,一个是70的.我想问的是,把频率40的那个的发射板换在70的上面,那么那个70的频率是不是就是40了.
我现在都还郁闷.杂我6EXHP杂就那么爱出问题呢? 难道是我用的电源上面有问题.我用的是11.1V1200MA10C的里电.大家认为是不是发射电的问题呢?是的话,我就不用了,用氢
电池
了

网友A:
是的
只要你愿意。

网友B:
是的。不过你这样很无聊哎!

楼主:
不是无聊,而是我的那个40的导航件坏了,那个70的发射估计有问题.

楼主:
所以我才想把他们拼在一起.因为我现在只有一个接受了.频率是40的,不然我才没那么无聊呀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用6EXHP里面我拆过一次,是研究里面的充电电路的。
6EXHP分为里面有调制发射板(中间)和编码板(下面)两块板,你换同型号的编码板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C:
那块发射板就是高频头的 更换麻烦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