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节18650,无刷电机,电船,该用多大的电调?

楼主(2007-06-18):
首先想问问18650是不是所说的A123,能用普通的平衡充充电吗?
4节14.8V,用B28的内转子,该用多大的电调

网友A:
18650比A123长多了啊!要用锂电池专用平衡充电器充电.

网友B:
 普通18650 你用15a 电调就行了

楼主:
那船用,18650高电压,底电流,底KV无刷,这样行不?

网友B:
 可以啊,但高压电调很贵啊!

网友C:
18650不是A123,前者一般只能提供3~5安持续电流,后者好象有70安电流。
前者不适合玩快船,但搭配高T 小碳刷电机如280/380还是可以的。

楼主:
都找不到那里有A123的电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