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机遇到新问题啊!请指教!

楼主(2007-06-18):
各位前辈,请问180有刷和370有刷或者380有刷电机的前安装孔位置是否一致的啊??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 吧

顺便赚分,呵呵

网友:
孔的位子不一样,另外,180的孔小些。

网友:
180小不少。

网友B:
180电机--固定螺距--12.5MM,用--2MM螺丝.
370-----------------------17.5----------3MM
380-----------------------16-------------2.5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0电机--固定螺距--12.5MM,用--2MM螺丝.
370-----------------------17.5----------3MM
380-----------------------16-------------2.5MM

好全面,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