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用小车开关控的接收板控制无刷电调+无刷 ...
请教高手:如何用小车开关控的接收板控制无刷电调+无刷电机(只要能开关,不需要调速)?

楼主(2007-06-18):
自己做了个电滑,用小车的控和接收做了个两通道的遥控飞机(控和接收板都加高了电压,用老式电视机的鞭状天线做发射天线,站在高处遥控,有效距离不少于600米):原小车接收板上接方向舵
电机
的两根线接自己绕的电磁
舵机
线圈,负责转向。小车接收板上接前进后退主马达的两根线,接到继电器的线圈上,通过继电器的开合,作为飞机电机的遥控开关。用有刷电机驱动螺旋桨,已经成功飞行了好几次,现在感觉有刷的效率低,力不够,想换无刷电调+无刷电机,请高手指点如何改造!
这儿人气旺,特在这儿请教。

网友A:
可惜俺是新手。

网友B:
楼主还没吧无刷的原理弄明白。直接接无刷是不行的。

楼主:
我说的是用开关控的小车的接收板如何来控制无刷的电调和无刷的电机工作。并不是说不用无刷电调,不用无刷电调当然不行。(只需要无刷电机能正常运转和关闭就行了,不需要调速。)

网友C:
好像没有这样的模型用无刷电调.
换成大点儿的有刷电机试试.

楼主:
380不够力,480的电流大,效率不高,怕我那1300MAH的普通氢电电流不够。2米的翼展,15厘米的玄长,1000克的重量,12节氢电。本想买华迈的380/480减速组,价格又比较贵,不如加点米买无刷电机+无刷电调,又不知道如何用到开关控的接收板上。

网友D:
请先上图,然后跟你讨论。
基本思想,你还需要一个“舵机测试”电路,以及相关的知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前辈,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E:
如果不要调速就很简单了,用555做一个脉宽可调的振荡电路,给无刷电调提供信号,用一个开关通道控制振荡电路的工作.启动时,先调整振荡电路,使电机得到适合的速度,以后就可以用遥控控制电机的转和停了.
接收机-----555振荡-----电调-----无刷电机
原理如上,其他细节自己考虑吧.比如振荡周期,占空比,供电匹配等.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