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FF6的CCPM混控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06-18):
我的一架CCPM控制的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总是觉得副翼右舵动作不足,飞机向右打舵时姿态变化比较缓慢。后仔细观察,发现副翼通道确实左右动作不一致:向左打舵时,左舵机下拉,右舵机上举,合成一个左推十字盘的动作,这是没有问题的;向右打舵时,左舵机上举,右舵机下拉动作却不明显,仅有微小的行程变化。看来问题出在在这里。首先,以为是右侧舵机的ATV或其他什么参数设置错误,仔细检查没有发现问题。然后,怀疑是右侧舵机有故障,遂将左右二舵机交换位置和通道,问题依旧,说明不是舵机的问题。最后,观察来,观察去,也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是不是FF6的混控程序的固有特性,为了中和大桨陀螺效应导致的左倾趋势?但这也不对啊?如果是为了中和大桨的左倾趋势,那应该是向左打舵动作较小,借助陀螺效应使飞机左倾,而向右打舵则应该动作较大,使飞机能抵抗大桨陀螺效应,迅速右倾。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
哪位朋友也是FF6?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正常的CCPM肯定是左右行程一样的。看看是不是微调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设置了中立点微调?

楼主:
起初我也以为是中立点微调的问题,可是把右侧舵机的中立点微调置0,仍然存在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