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60#控,十米外跳舵

楼主(2007-06-18):
我想质量差不会差成这样,肯定是内部有元件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我哪里没有调试安装好,
请大家分析分析怎么维修

网友A:
我的华X X  60#  控是WK0701 接收是RX701   抖舵是因为尾管的支撑杆和机身连接松动,造成电磁波反射强度变化,产生抖舵,拧紧消除

供参考

网友:
呵呵,王友这可是经验之谈哦,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华X X  60#  控是WK0701 接收是RX701   抖舵是因为尾管的支撑杆和机身连接松动,造成电磁波反射强度变化,产生抖舵,拧紧消除

供参考

王先生的经验非常宝贵.

网友:
天线什么的有没有用天线管固定好,飞电直要有30CM左右的一段是拉直的,华科而的控天线饶成一团10米就失控

网友:
我地天线延伸到垂尾,多余地饶在垂尾上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