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4#放弃370马达改用180是有实测试数据.

楼主(2007-06-18):
在澳大利亚时,这机在公园玩,条件必需是树叶一点不动,(无风).小有微风,必栽无疑.百思不得其解.回国后换用其它电机,找到窍门.

马达名称__重 量/克__空载电流/MA___配用齿轮___最大电流/A__测试电压/V__最大升力/克__折合W数__每W升力/克
370                 53            400                      10                   4.3                        7.4             320                  32                10
180                 43            700                      10                   6.5                        7.4             363                  48                7.5
180                                                               8                     4.6                        7.4             387                  34                11.38

180马达装机后,温度高一点,加散热罩7克.也比370轻,室内飞马力明显增大,户外飞抗风力比在澳大利亚时强.

网友:
还跑国外去飞啊?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

网友A:
爆汗.你算功率的方式就是电流剩以电压啊?效率不用算?

你图上两个电机我都有.那个180的确是好东西,用两英寸小桨直驱,11V可以有110克升力.高兴了几分钟之后发现电机坏了.

你与其换电机,不如直接加一个电池片.你现在用的是7.4V.加到11V保证好飞多了.我试过了.

网友:
还可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汗.你算功率的方式就是电流剩以电压啊?效率不用算?

你图上两个电机我都有.那个180的确是好东西,用两英寸小桨直驱,11V可以有110克升力.高兴了几分钟之后发现电机坏了.

你与其换电机,不如直接加一个电池片 ...

什么效率不效率,我们业余闹着玩的能算就算,不能算就估算咯.我也跟你一样辖,我把一个5.3吋的浆直驱,还用12V,表情与结果跟你一样,估计这电机的极限电流是约8A,它每极的线径是0.27X38T.我想用0.26X45T重挠线,再用12V测量它的各种电流.
     说实话,WK的电机是有经动平衡的,(我手上有动平衡机,过万转的转子挠线后必须经它校正才能用.所以我深知动平衡的重要性,)属高档商品,其特点是高速运转时没有震动,横向运动小,减小对轴承的磨擦,这时的马达最省电,低温,最好力,(也是说达到风油比最佳点).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B:
楼主180是什么规格?我的两种180用7.4伏空载420毫安,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180是什么规格?我的两种180用7.4伏空载420毫安,能用吗?

试验一下吧,这也是玩航模的乐趣,我也想看你的结果。分享你的乐趣。

楼主(2008-05-19):
近日有朋友问我如何使用180马达。重新顶起。

网友:
180可以在这机上用?是不是超级热?

网友(2009-01-07):
澳大利亚飞?进口机呀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