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F的控油门改手的问题

楼主(2007-06-18):
买了TDF的四通控,油门在左手,(也不知什么美国手\日本手的)很不习惯.想改成油门在右手的,不知可行否?好改不?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
控里面的电位器都是插头的,哪里合适就插到哪里

网友:
慢慢会习惯的。

网友:
要把插头和弹簧换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打开看了的,油门通道上是一个簧片,而升降通道是用的弹簧,不好换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看了的,油门通道上是一个簧片,而升降通道是用的弹簧,不好换呀!

好换啊,仔细看看

网友:
9T应该在软件里就可以设置美国手和日本手,硬件方面只要把弹簧片换下位置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好换呀, 你认真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