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XD推荐一下

楼主(2007-06-19):
想买款入门级的固定翼JJ,不知道什么牌子和型号的好,XD们推荐一下。(要有模拟器的)
原来玩过火鸟400。二通的太差劲,早炸了多次,现在遥控也不灵了,也该换J了。

网友:
期待高手介绍。

网友:
XD??我是菜鸟,飘飘机好飞

网友A:
启迪塞斯娜!!
空机 + 2409无刷电机+20A无刷电调+3个辉胜9克舵机+西安接收+2200MA3S电池 +4VF空   一切OK了!!!!!
和翼龙差不多  很漂亮  而且是四通的!

网友:
上油固吧,

网友:
新手配置

有兴趣可以到我店里看看我的J-1游隼,4通的!

网友B:
欧曼的配置不错。
但我觉得控方面是可以考虑一下天地飞的,俺的用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迪塞斯娜!!
空机 + 2409无刷电机+20A无刷电调+3个辉胜9克舵机+西安接收+2200MA3S电池 +4VF空   一切OK了!!!!!
和翼龙差不多  很漂亮  而且是四通的! ...

但是价格是多少?比翼龙便宜吗?

楼主:
另:入门级电直该买那哪种?

网友:
价格和翼龙差几十块钱 关键是你现在买不到翼龙

想玩固定翼 就先别考虑电直了  要专心一些!

电直入门怎么也要从塑料的450开始吧  其他的就不要看了

网友:
价格是多少你可以到启迪的店里看看

http://shop33313473.taobao.com/?asker=wangwang

我都买了两个了 塞斯娜了 一个备用的 包你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欧曼的配置不错。
但我觉得控方面是可以考虑一下天地飞的,俺的用起来不错

天地飞的也不错 可以直接买个6通的  价格也差不多 呵呵

楼主:
终于找到卖翼龙四通的卖家,可是他说遥控距离是300米。300米不够用吧?

网友:
JACK同志,还是建议你按欧曼的建议去买吧,那方案可以解决你进阶时的重复投资问题。而且要注意电机的KV值要一千以下的好。

网友C:
300百米还少? 对与新手来说 300米的距离 你根本就看不清JJ的飞行状态了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能把JJ飞回来?

网友D(2007-12-29):
新手机头撞地多,一撞电机电机座都极易坏..塞斯娜电机在前面,嘿嘿,到时摔怕了你.

网友E:
“而且要注意电机的KV值要一千以下的好。” ,本人质疑这个观点,不赞同这个说法!
-----------------------
JACK同志,还是建议你按欧曼的建议去买吧,那方案可以解决你进阶时的重复投资问题。而且要注意电机的KV值要一千以下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