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四方向悬停请教!

楼主(2007-06-19):
我是拿一个lama v3开始练的,现在对尾悬停基本们问题了,可是练习其他方向的悬停时总是没有什么进展,总感觉思维转换不过来,请问各位前辈,又没有什么联系的技巧呀?

网友A:
想像自己是坐在Lama裡看看。

网友:
其实就是你思维方式的转变。
唯一的方法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

网友:
就是一句话:         不论飞机朝哪个方向都以机身为参照物

好象有点像废话 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看了好多文章,都提到了要苦练,可是要把思维转换成放射,这一关就是过不来

网友C:
练模拟器啊

我也是花了一年时间练对尾,其它方向不敢动
最近朋友借个模拟器我玩
一个月就懂对头了,但两侧还不太行

本人觉得对头比侧停容易多了@@ 但是没有模拟器时平常也要在脑子里想象下飞机飞行时的各个状态和可能出现的移动,然后拿着遥控器进行大脑的反应训练.我就是这样,一有空的地方,我的手就装作抓着遥控器的模样,脑子想着飞机的飞行,然后作适当的打杆!!

网友D:
我对头不行,2个侧身还行,对头一塌糊涂

网友:
本人正在练习着,我把方法告诉你,试试看如何:

首先对尾练习好之后,其次是对头比较简单,难的是对左右侧面

除了上机练习。,平时有空可以幻想一下一架电直在你眼前,随意的左右侧面对着你,飘移,
你用幻想来修正它,有点效果的。我都是修正完检查有没判断错误,现在满准确的

你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对头不行,2个侧身还行,对头一塌糊涂

哈哈,对头是相反方向,,你要去左边。就打右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拿一个lama v3开始练的,现在对尾悬停基本们问题了,可是练习其他方向的悬停时总是没有什么进展,总感觉思维转换不过来,请问各位前辈,又没有什么联系的技巧呀?

可以飞机先不动,然后转动身体,练两侧。在慢慢加大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像自己是坐在Lama裡看看。

更加练不好,想想自己的飞行技术,坐在里面手都吓的直抖,还能控制好啊?

网友:
8面悬停,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想自己的飞行技术,坐在里面手都吓的直抖,还能控制好啊?

估計你沒背降落傘!

网友:
呵呵,会与不会就在那一刹那间,多练就行了,在某一刹那就会了,真的!

网友:
思维转换不过来,最好还是练一下模拟器,减少摔机。。。也不贵。。。找感觉。。。找到了就快了。。。

楼主:
这些方法我回去都试试,回来告诉大家心得

楼主:
还有小咨询一下给各位前辈,这需要多久可以练好呀

网友:
模拟器每天练30分钟,保证一个星期就练好了

网友:
先练基本航线再练对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练模拟器啊

我也是花了一年时间练对尾,其它方向不敢动
最近朋友借个模拟器我玩
一个月就懂对头了,但两侧还不太行

本人觉得对头比侧停容易多了@@ 但是没有模拟器时平常也要在脑子里想象下飞机飞行 ...

我也说,不知道为什么,对头觉得和对尾都差不多,就是两侧特别是机头向左的时候老有点偏离,虽然不厉害,但不能得心应手

网友:
   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对尾 -》 稍转个小角度,悬停 -》 加大角度 -》直至一个方向悬停;
以后逐步加大旋转的角度,即可

网友F:
苦练就没错了!没练好四面悬停的话最好不要贸贸然跑航线!

网友:
对头是反向思维

我只会对尾和 对左...

网友:
也许LZ正处于 黎明前的那阵 黑暗之中!
还有练的话  一面一面来 不要每面都是试 !

网友:
练习,练习再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苦练就没错了!没练好四面悬停的话最好不要贸贸然跑航线!

我就是没练好悬停就飞航线,结果炸了几次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什么是航线呢,所谓航线怎么跑呢?

网友:
要不停的联系

网友:
幻想+苦练

网友:
没技巧,拉起来在某个高度尽量让飞机不动,偏转了就控回,就这样一直练习

网友:
还是有技巧的:
先对尾,很熟练了 --》 向一个方向转一个角度,不断练习,稳定后加大角度 --》这样直至一个侧面完成;
在对尾 --》另一方向一个小角度,熟练后,加大角度 --》直至另一侧面悬停完成;
分别从任一个侧面,按照上面说的,练对头;

OK~~再反复练习 + 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