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马达传动齿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7-06-19):
亚托450SE如果只是练习悬停和简单航线的话,选择哪个传动齿比较合适啊?现在适合430X得应该有11T,12T,13T,14T和15T

楼主:
如果有11T得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A:
只要转数足够起飞,那小的就是最省电的

网友B:
老王推荐给我的是13T,够力量练悬停较稳。

网友C:
11T的省电啊

网友D:
我的是13T,够力量练悬停较稳,电用的快点

网友E:
430XL用11T,感觉和430L用13T差不了很多,电池压力小,飞行时间长点,练习悬停、航线足够了,想翻也没啥大问题
430XL用13T,相当暴力,容量小、C数小的电池不是很吃得消,一不小心就容易大肚子,当然炸起来也会狠一点
最后,最好还是楼主自己实际飞行一下看看,螺距和油门曲线的配合也比较重要的,大桨的选择也有一定关系,找合适自己的方式,没有一成不变的配合方式的

楼主:
ok,决定了,弄个11T的装上,因为我现在还是悬停,省电就可以增加每次练习的时间,也能更好的保护电池

网友F:
把 13的 齿按上 然后把 螺距调得小点 或许也可以啊

网友B:
我现在是430XL + 13T练习悬停,2200mah15C的电池,在控上设置好倒计时10分钟,到点就落地,电池状态和JJ效果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