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谢了各位

楼主(2007-06-19):
明白了。。。谢了各位

网友:
都是这样的,用点劲嘛,把XXXX的精神和劲头拿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A:
换启动胶头   锥型的是启固定翼的   买个瑞集的耐磨启动胶头就可以插进去了

网友:
插不进去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启动胶头   锥型的是启固定翼的   买个瑞集的耐磨启动胶头就可以插进去了

完全正确

网友:
锥型的是启动固定翼的,圆柱形的才可以插启动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