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老大请进,看图

楼主(2007-06-19):
请问图中红线标示的位置,长度应该是多少,该处的安装位置对飞行稳定性有影响吗?我的机机很难安定地悬停,老象打舵似的偏航。请SJM大大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挖。这问题对我来说太深奥了。

网友B:
当副翼杆水平状态时,混控连杆应垂直,混控臂应水平状并左右对称.直升机对机械构件,电子设备,数据设定有较高的協同要求,每一项不当都足以影响飞行.

楼主:
啊,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