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的安装位置-爬兄/忧伤/FX等请进

楼主(2007-06-19):
从船尾看过去,螺旋桨为逆时针转动为推进,正桨,舵应当安装在螺旋桨的左边还是右边? 我一直认为为了克服反扭矩力,应当按在螺旋桨的左边,配重,高速行进时,不至于右倾(从船尾看)但是很多船都安装在螺旋桨的右边,为甚麽?另外这种舵不在正中的安装方式,左右拐弯的力度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
我以前也是这么分析的,可事实证明我错了。
想来是力臂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船尾看过去,螺旋桨为逆时针转动为推进,正桨,舵应当安装在螺旋桨的左边还是右边? 我一直认为为了克服反扭矩力,应当按在螺旋桨的左边,配重,高速行进时,不至于右倾(从船尾看)但是很多船都安装在螺旋桨的右边,为甚 ...

MONO通常是往右转弯(顺时针航线)所以舵一般装在右边,一个是力矩问题,一个是装在右边转弯的时候舵有足够的深度插在水里面船不至于失控.

网友A:
说到这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的有条船也是右舵,但是只有在逆时针航线时转弯才灵活(左转弯)而右转时的船速很慢,虽然很稳,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loveliness:  不懂,很高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到这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的有条船也是右舵,但是只有在逆时针航线时转弯才灵活(左转弯)而右转时的船速很慢,虽然很稳,是什么问题呢?

很简单!1,你的电池是放在左边或靠左吧?你的船的重心靠左,就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这是重心,力距,螺旋桨反向扭力所形成的问题!你自己画个图看看就清楚了!2,如果不是重心问题,就是船底是不对称的,或者船底变形!

网友B:
啊莫近排忙D乜啊?有某新船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啊莫近排忙D乜啊?有某新船玩?

最近好忙啊,没时间玩!全国赛都只能安排7月底准备!全国赛你准备好了吗

楼主:
关于舵的位置- 还是有问题?

各位前辈:还是有些问题没有清楚,敬请赐教!
如图:
   为了克服螺旋桨的反扭矩,是否左安装比右安装更好?
我的想法是:不考虑转向可控性的情况下,左装比右装好。
安在左边的解释:螺旋桨的反扭矩力,从船尾看,船在高速时,受一个水的F如图A,船右倾,如果将重量适当的舵安装左面,在理想状况下,正好抵消这个F,直行。
但是右装又如何在这个问题上解释呢?
“右装”唯一的解释(纯属个人的理解)为了操控性,而不是为了抵消受一个水的F, 右装的船,从船尾看,向右转向时舵与螺旋桨的夹角变大,不灵活,但由于舵的重力影响,加重转向力矩,船转向变得灵活了,这并不涉及右倾的问题,右倾的问题在在专业的船体结构已经经设计更正了。
如果我的这种解释正确的话,许多改的玩具船舵应选择左安 ,并调节电池的重心,达到转向的稳定性,这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好忙啊,没时间玩!全国赛都只能安排7月底准备!全国赛你准备好了吗

稳食艰难啊~~~~~我要桨啊~我某晒桨啦~~~

楼主:
看看这虾是不是左安的?

楼主:
老黄啊,别聊了,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老外的是安装空间问题所以他不得不装那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黄啊,别聊了,帮忙解释一下

不要叫我老黄 我才24 还是小孩子

网友:
晕了,我的舵是正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