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齿轮轴承座。那上面的轴承怎么拆?我想换轴承

楼主(2007-06-20):
尾齿轮轴承座。那上面的轴承怎么拆阿?
就是这个 http://www.taobao.com/view_image ... GI%3D&version=2

网友A:
先用齿轮拆除器拔掉11T金属齿轮,加热轴承与轴的连接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齿轮拆除器拔掉11T金属齿轮,加热轴承与轴的连接处,即可

商城卖的那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