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LAMA电池架改造

楼主(2007-06-20):
材料很好找。
只需2根皮筋,2根废旧笔芯即可。

网友A:
想法不错,建议LAMA出厂盒子给配点橡皮筋和小棍...我两个模友的V3,一个是白色绳子栓电池,一个是红色胶带粘电池......什么机器???

网友B:
很不错,我回去也试试

网友C:
用碳纤管不知道够不够牢固!

网友D:
好效果 好思想 顶一个

网友E:
真不错,改得很漂亮哈!我只是随便用皮筋绑上去得

网友F:
不错!既经济又实用。这是玩模型的兴趣所在。

网友G:
小杆可以不要,直接把橡筋穿在原来吊电池盒的小方孔里。我以前没有飞九鹰拉玛时就是这样做的。当然橡皮筋要剪断了穿,再打结。
九鹰拉玛的电池盒设计合理,电池可以直接推进去、拉出来。飞行中也不会移动。

网友H:
LAMA V4的电池架更合理些,不过也有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H:
LAMA V4的电池架更合理些,不过也有要改进的地方

请教v4得电池架应该如何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