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个问题啊。我悬停完电池都比较热。估计有40多度的样子。是不是螺距油门配合不好?

楼主(2007-06-20):
还有个问题啊。我悬停完电池都比较热。估计有40多度的样子。

螺距是-10——+10
螺距曲线是 31——55——65——75——90   就是-1——+9
油门曲线是  0——30——52——77——100

是不是配合不好啊。我自己乱调的。

总重815克。加练习架。2200电池。头罩

楼主:
430L得电机 12c电池

网友:
大齿与铜齿是不是太紧?皮带是不是太紧?13T的齿?

楼主:
齿轮皮带间隙都可以,用的12T得齿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也是悬停,飞完8分钟后电机和电池都有点过热。

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4块电池都大肚了

楼主:
总重815克。加练习架。2200电池。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也是悬停,飞完8分钟后电机和电池都有点过热。

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4块电池都大肚了

你的螺距,油门曲线是怎么的?

楼主:
我的是左边的   右边的是国外那个录像里推荐的。我觉得转速太高了。

网友:
悬停时间会不会太长了

楼主:
才8分钟

网友:
夏天是比较热

网友:
外面的气温都有30度,如果电池40多度应该不算什么才对

网友:
40度不算高吧

网友:
40度不算什么。

网友:
环境温度都30多,电池40多没关系。

楼主:
我这才20多度

网友:
40多度还算热啊

网友:
我一般悬停12分钟,也就电池有点热(手摸上去有一定温度,估计应该超过40度),从来没有大过肚子。就是电机比较烫手。。。

网友:
用20C的应该不会很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