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给460FX散热

楼主(2007-06-20):
大哥们天气越发的炎热,我每天只能夜里11点飞,就这样
电机
和电调还很烫
小弟想请教一下,大哥们是怎么给460FX散热的呀,小弟穷只买的起这个破电机,大哥们见笑了。
先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B:
准备一盆水

楼主:
还请各位大哥不吝赐教呀

网友C:
在460fx的下面用电话卡剪个小型的螺旋浆套在上面,注意要让螺旋浆数和下面的孔数一样,并且正对着.其效果非常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我试过这个方法,可问题是怎么固定住呀,我的那个怎么也固定不住

网友D(2007-08-08):
能上张图吗?

网友E:
460FX原本就不是很热,,,是不是你用了13T啊?还是大齿过紧?

楼主:
是的,我用的是13T,是不是我要改为11T呀,要是改为11T,那动力会不会不够呀

网友E:
改成12T试试,我用12T感觉不算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