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教,怎么给460FX散热呀

楼主(2007-06-20):
大哥们天气越发的炎热,我每天只能夜里11点飞,就这样
电机
和电调还很烫
小弟想请教一下,大哥们是怎么给460FX散热的呀,小弟穷只买的起这个破电机,大哥们见笑了。
先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俄~~我也是460FX~~~只有晚上有空飞~~~~~~
丫的外转子,挺麻烦的,不能加散热片。还有次没注意,电机线靠在外转子上了,一快电池飞完发现电机线已经破皮了!!还好没出意外,赶紧把电机线固定在机身上.............
天热了,干脆不要带罩了,裸飞吧

网友B:
我向来都是裸飞

网友C:
裸飞,不错的选择哦。

网友D:
热天最好是裸飞,呵呵
别怕难看,只要实用啊

网友E:
热就开空调飞

楼主:
各位大哥,小弟我一直“裸奔” 真不好意思
还请各位大哥帮帮小弟

楼主:
还请各位大哥再帮帮小弟,谢谢了

网友F:
我的是460FZ,屁股上的洞好大

网友G:
我也是裸飞,3D下来,电机,电池,温度不超过50度

网友H:
实在不行可以弄个 风扇猛吹一下 电机的散热片啊!

网友I:
无刷外转子散热的就是麻烦 你电调多大的?

楼主:
我的是25A的,是不是有些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