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锂电池充放电安全电压!

楼主(2007-06-20):
我买了一个手机充电器盖的平衡充,充满时电压分别为4.17V,4.16V,4.17V,每次飞行放到3.85V左右收工,长期这样对电池的正常使用有没有不良影响呀?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放电时,主要看带负载电压。不要低于3.33V

网友:
如果真能做到这样,你大可以放心用了

网友:
其实在飞的时候接上一个3路电量指示器就可以安全使用电池了。

楼主:
我买了一个辉盛电量显示器,还没用了,不知怎么用才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个辉盛电量显示器,还没用了,不知怎么用才好呢!

你买的是油机用的吧?
如果是,那不能用来显示LI电。

楼主:
好多都说锂电充满存放对寿命有影响,我的有时候充满放上两天有不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