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起飞瞬间抖动严重

楼主(2007-06-20):
今天有时间小飞一块
电池
的Align 450SE(CDE版),发现两个现象不知道是否存在问题,特请教各位:
1. 现象:JJ上次炸过后更换了原厂主轴,这才飞了几个起落,发现低速转动时JJ震动较大,整个在地面抖个不停,当转速提高后JJ就不抖了,给油门可正常离地;
2. 其他:刚推动油门的瞬间,JJ在地面会往右侧[从机尾看]跳一下主桨才开始转,跳动的幅度可不小约有10度-20度,我分析是主轴有些卡;
不知道如何调整或注意,才能消除上述现象

楼主:
现象2按说根本没有炸机,旋翼部分也没有磕碰,可多少感觉有些弯呢?
难道不碰不动,多飞几次主轴也会弯?

网友A:
看看机架的轴承是否松动,单向轴承套是否变形。主轴是否弯曲,还有横轴,横轴如果不直也容易造成震动。

楼主:
经检查机架轴承正常,主轴应该不会弯曲,横轴也在上次炸机中更换完毕。

网友B:
还是启动瞬间2只大桨没有在同一直线吧

网友C:
我的也是有问题,机子老爱抖,乱动,真郁闷,
但启动的瞬间才感觉激烈,接下去不大会了

楼主:
原帖由
王立刚
于 2007-6-20 19:57 发表
还是启动瞬间2只大桨没有在同一直线吧
这个有一定的可能性,晚上检查大桨,有一支略松很容易就甩出来的,另一支就紧很多了。两边紧度调整差不多后,JJ震动现象略为少点,但依然明显,还请各位i继续讨论

楼主:
搜索Align官网有说法是“油门曲线在初期较陡,导致给油动作虽然很小,但电调给430L电机的电流却很大”,估计这是另外一个原因。
我的油门曲线设置:0、45、73、87、100,启动变化太大导致JJ扭力突然加大。
但这是台湾飞友公认的最佳设置,尤其适合初学者练习悬停和低速航线。
不这样设置又该如何呢?

楼主:
附以上观点的原文链接
http://www.align.com.tw/bb2/modules/ipboard/index.php?s=&showtopic=568
http://www.align.com.tw/bb2/modules/ipboard/index.php?s=&showtopic=658

楼主:
还有一招:脚架加装双份防滑垫
刚好我的4只脚防滑垫丢了一支...
难道这也是原因之一吗 ?!

网友D:
俺用0-50-80-90-100的油门曲线,80的点螺距为0,启动从来也没自己打转过
其实原因很简单,电调设置成缓启动即可

网友D:
目前俺的35X设置为1-2-1-2-3,相当好用

网友E:
不炸机的话横轴也有可能会弯,上次一飞发现有双桨,调试之后无效,最后拆机发现横轴弯

网友F:
我遇到过一次,新换的主轴没摔过,飞了没多久自己有弯了,当时这通找问题,快拆散了,最后才发现是主轴弯了。
估计是老方在车的后背箱磕到了。

网友G:
桨上太紧没甩直?

楼主:
这可是原厂的主轴,新换上一共才5个起落!没磕没碰的,包括放箱子都是竖着放[怕尾翼压弯],我只在小区飞用手拎着进出的。
这质量也太差了吧?!
我估计主要原因还是:
1. 油门曲线太陡,电调应设置为缓启动;
2. 两边大桨夹松紧度不一致,导致甩不直;
3. 防滑脚垫失效;
各位还有补充否?

网友H:
最关键的还是大桨安装或横轴锁的太紧造成的。
至于转起来低速有点不同心是极其正常的,都这样

网友I:
我的飞机也抖,有的时候轻推油门,简直就是要左右跳起来,那是相当的抖。
不过再给点油门,飞机就一切正常了,飞起来也没什么毛病,我就懒得找原因,感觉根电机的反扭力有关。
你最好能上个录像,让大家帮你分析,不过如果不影响飞行,也无所谓吧?

网友:
是大浆装的太紧的问题

网友J:
等待老手解答

楼主:
今晨练习发现问题有所严重,有时起飞前主桨会卡住
现在开始怀疑单向轴承可能有问题了

楼主:
但单手顺时针旋转又很顺滑,没有卡的现象。
如何判断单向轴承套是否有障碍呢?

楼主:
刚才去飞,发现启动时缓慢给油,效果要好点,向右跳动小很多,但还是有

网友K:
是不是橫軸上膠圈壞了

楼主:
O-Ring最近还真没看,但翻面也就是5次起落前才做的,应该不会磨损的这么快吧?

网友L:
检查皮带看会不会太紧

楼主:
皮带松紧度没问题,用手能轻松推到对面,我还怀疑有点松呢

网友M:
看看副翼平衡问题。

楼主:
副翼还是原厂的,经测量对称度不错的,只有大约0.5mm或更小的误差
只是平衡杆有点上翘,但也是对称的上翘,原来飞雷鸟就是这样:时间长点都上翘

网友N:
我估计可能是桨的问题,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用亚托原配的塑料桨抖的厉害换碳桨就OK了,因为我们平时只是在桨上贴贴纸做做静平衡,动平衡根本没办法做,换换高质量的桨试试,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了。就像家里的洗衣机一样,脱水时如果衣服偏在一边的话,刚启动时甩水桶就发疯的乱甩,如果洗衣机是全自动的,程序就会自动控制电机停转几秒,来个缓启动,然后即使衣仍偏在一边,桶也不乱甩了

网友O:
是的,桨的原因最大.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见解!
目前最实用的办法是赶紧更换新皮带,顺便加装了金属压带轮,看看效果如何吧

楼主:
更换了带凹槽的金属压带轮
找老王换了据说800个起落没问题的副厂皮带

网友(2007-08-01):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几乎快一个月了,自从换过皮带和压带轮后,JJ很正常了

网友P:
啥; 居然是皮带轮 的问题? 我也找老王去整整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P:
居然是皮带轮的问题?

老王那里各种宝物很多,这个皮带轮据说是iceman的创意,20元/个
你要是还在用原厂皮带小心空翻时尾轴卡死后硬给拉断啊 那时的开销就不是一个皮带轮能搞定的啦

网友Q:
都在说老王,哪他的店在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Q:
都在说老王,哪他的店在哪里呀,

http://www.ssmhmodel.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北五条              010-85970982

网友(2007-11-22):
我觉得有可能是共振造成的,我的450更换了冰人的主轴轴承和压带轮,再未装大桨及尾桨的时候,将油门推至起飞油门附近,尾杆也会剧烈抖动,高于或低于该油门则很平稳,怀疑有可能尾杆的固有频率与主轴的此时的转速发生重合,从而造成共振。
注:我的450se是刚装好从未上天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