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数码舵机的设置

楼主(2007-06-20):
401+9257
401+9650

以上2个组合,一般情况下
陀螺仪感觉设多少?
延时设多少?
舵机行程设多少?

准备换数码舵机了,不知道怎么设置比较合适。
用过的人把你们的设置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A:
语气僵硬像是逼供,不告诉你

网友:
新手。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401+9257
401+9650

以上2个组合,一般情况下
陀螺仪感觉设多少?
延时设多少?
舵机行程设多少?

准备换数码舵机了,不知道怎么设置比较合适。
用过的人把你们的设置贴出来看看吧。

感度NORM 80-85,IDEL65-70
延时0
行程两边不撞墙
你的明白!

网友:
5imx象4楼的越来越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1+9257
401+9650

以上2个组合,一般情况下
陀螺仪感觉设多少?
延时设多少?
舵机行程设多少?

准备换数码舵机了,不知道怎么设置比较合适。
用过的人把你们的设置贴出来看看吧。

看您用什么控了,是用JR的控,9650的舵机的话感度NORM 80-85左右,IDEL70左右,用9257的话那就要相对感度提高一点,因为9257的速度快
如果用FUTABA的空的话9650的舵机的感度NORM在45-50左右,IDEL在35-40左右,用9257的话也是要相对提高一点感度,(还有就是飞机的转速不同也是有差别的,舵机使用的舵臂长短不同也是有差别的,以上是个人的调机经验.认识度很浅只做参考..,,., )
延时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您用什么控了,是用JR的控,9650的舵机的话感度NORM 80-85左右,IDEL70左右,用9257的话那就要相对感度提高一点,因为9257的速度快
如果用FUTABA的空的话9650的舵机的感度NORM在45-50左右,IDEL在35-40左右,用9 ...

网友:
直接相关联的还有大桨的选择、螺距和油门曲线的设置,没有一个标准数字就能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气僵硬像是逼供,不告诉你

晕倒~~~
那么~~~拜托您给小弟讲一讲~~~怎么个设置法比较合适.....不胜感激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语气僵硬像是逼供,不告诉你

网友:
与什么飞机,什么控,打算怎么飞都有关系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C:
影响设置的因素很多,只有按照有关资料作初步设置,根据试飞情况进行细致调整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网友:
各位老鸟的经验是值得参考和学习的

网友:
飞电直最好用9257!

网友(2007-08-14):
引用 网友C:
影响设置的因素很多,只有按照有关资料作初步设置,根据试飞情况进行细致调整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网友:
设置的方法,最高感度开始,一点点降,降到不追尾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影响设置的因素很多,只有按照有关资料作初步设置,根据试飞情况进行细致调整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不错,要看实际情况来调整.每架飞机的状态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通常机械设定完成后,根据试飞的情况灵活调整适合自己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