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7-06-20):
我在焊接
电池
和插头的时候,只要把焊锡往插头的金属片上一点,焊锡就会变成一个小球不往上面粘就想水银掉在地上一样,真郁闷啊,我该咋办啊,把插头磨粗糙一些么?

网友A:
首先要保证焊接面的洁净,不洁净的地方可以用松香擦拭。焊的时候不要用烙铁先去蘸锡,只有热的地方焊锡才会留住,所以正确的方法是,用烙铁尖抵在要焊接的导体上,给焊接部位加热,然后用焊锡去接触加热后的导体,待焊锡溶在焊接部位后,先移走焊锡,然后再拿开烙铁。

网友B:
先用砂纸或锉刀弄一下,T头太光了,不吃锡
然后听2楼楼长的

网友C:
用锉刀锉一下,加助焊剂

网友D:
听2楼的。

网友E:
不要用锉刀锉,只要用松香就可以了,先加热T头再上锡.

网友F:
用点助焊剂吧

网友G:
实在不行开个小洞

网友A:
不要磨烙铁头,磨不好有可能影响导热,如果之前挂锡太多的话,可以用一种专门吸焊锡的金属网绳(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弄掉,按我在2楼说的方法进行焊接,焊出来的焊点圆润光滑,不会出刺儿,而且好焊。

楼主:
谢谢大家太张知识了

网友:
哈哈……我也是为这东西烦恼!我觉得2楼的方法最好!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