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道翼龙的副翼和尾翼一起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6-20):
我的4通道翼龙的在试机时发现副翼和尾翼一起动是怎么回事 ??
急急~~~~~~~~~~~~~~~~~`

网友A:
你的控设置了混控!~

楼主:
我的遥控是翼龙原配的 ...
好像没有混控吧. .???

网友B:
好像有问题··

网友C:
!!??没飞过固翼!!
应该是控或接收坏了吧!!

网友D:
?再说详细一点~~~

网友E:
怎么个动法?难不成搞成了联动?是垂尾还平尾?

网友F:
情况说得很庞统不好分析

网友G:
是不是舵机线插错了~~

网友H:
我估计是混控,因为翼龙的副翼效果很差,所以估计厂里就设定了混孔

网友I:
副翼和垂尾混控那个是没错的啊,平凸翼型是应该这样设计

网友J(2007-10-22):
我的翼龙运动机怎么不是联动啊? 有什么办法让它联动啊?

网友K:
肯定是设置连动了,或者是用了Y线了

网友L:
用Y线把副翼和方向舵联起来,但在空中就没法做动作了.

网友M: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你要查一下有刷电调或接收,可能其中之一坏了。

网友N:
不正常,检查接线、线序、接收机

网友O:
一起动不是蛮好的嘛,副翼转弯时可以让垂尾补高度

网友(2007-12-31):
回复 网友P:
垂危可以补高度啊?

网友Q(2009-01-07):
不管那多,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