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的JJ在低速时机身有些动,高速后就好 ...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的JJ在低速时机身有些动,高速后就好了!

楼主(2007-06-2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的JJ在低速时机身有些晃动,油门推到30%的时候就好了!这个算正常吗?大家的是不是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A:
我是新手。不是很清楚。:loveliness:

网友B:
我也是新手,呵呵,不过建议你检查一下桨夹,高低桨

网友C:
低速有这问题高速没,这样看来应该就是和大桨有关系的
我也是新手,只能提供这样的感觉

网友D:
一开始旋转时,由于大浆,尾桨没有甩直会有震动现象,如果你收油门还是震动,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1。机身在组装,安装时是否变形!
2,大浆,尾桨,平衡翼是否做好平衡。平衡杆,安装完平衡翼后两边是否等长。
3,螺距油门曲线是否配合的默契。
4,是否有双奖。
一般低速震动和大浆的平衡关系很大!!供你参考!!

网友E:
也有可能是大桨上得太紧了。

网友F:
是太松了吧?

网友G:
检查大桨是不是一样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