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会上买的IMAX B5,遇到问题!

楼主(2007-06-20):
今年展会上购买的IMAXB5.冲了几次镍氢,感觉还是不错的!没有遇到充满不停的事情.但是今天拿来两组锂猛电.
是3S的,接上后设置为3A平衡冲.
充电器
确认
电池
数量后开始显示只有0.1A冲电电压为12..58V,一直持续冲了186分钟!显示结果为12.59V!冲入了319MA!晕倒!还没一点结束的意思!电池没温度!
想问一下知道这款充电器的朋友是怎么回事?我的电源是松下笔记本电源15V,4A的因该不是这个的问题把?

网友A:
这哪里不正常了?
你的电池都已经是快满的了,怎么可能还是1A电流充啊~
12.58/3 = 4.193333V了,接近4.2V,充电电流当然下降了
不信你把电池用掉部分电量再试,开始肯定是按你设定的1A充,快充满的时候,会逐渐减小电流,直至单体电压达到4.20V
锂电的充电过程,应该是先横流,再恒压,当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后,充电结束。
看你的情况,好像是最小电流检测有问题了?

网友B:
 3a 充电要充180多分钟,你的锂锰也大太多了吧

网友A:
刚才我试了下昨天到手的IMAX B5,从淘宝购得
2S电池冲满,分别是4.025V和4.194V,相差0.011V,应该还可以。
镍氢和镍镉电池都试过了,可以自动停止的。
镍氢是8节串充(遥控器电池)
镍镉是6节串充(儿子的沙漠战警玩具上用的)
目前看来还比较满意。
另外,有没有哪位研究过电路的,温度传感应该接在什么地方?我看里面电路板上有3脚插针空着

网友C(2007-09-05):
我也碰到个问题。同样的充电器。冲 853496 2200MHA 11.1V 15C的电池。该如何设置啊。每次到了800就OVER了。

网友D:
这B5是不是没有放电功能呀?还有听说它的电池参数可以存储10组,但我一组也找不到,只能直接选择好电池类型(锂电\镍氢镍镉电),然后设置当前充电电流,然后就直接充了.它不是像501那样可以设置目标电池的电压和电流大小的吗?

网友E:
电池存储有个 SAVE 和LOAD两个选项
找个彻底放过电的电池试试

网友D:
一定要接个彻底放过电的电池才能出现存储的功能???我晕

网友F:
现在已经出了B6,增加了放电功能。当然价格比原来的要贵了一点。

网友G:
下次,展会去唱衰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