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同学有机夹车刀的详图 发上来学习学习 多谢

楼主(2007-06-20):
那位同学有机夹车刀的详图 发上来学习学习 多谢
自己做的机夹车刀 老是坏刀片 怀疑是角度不对 不知道正确的角度应该是多少
那位有详细图纸或角度的参数 发上来学习下啊

网友:
等下我在照```

楼主:
多谢
主要是安装刀片位置的角度 拍详细点 相信对大家都是有用的
再次感谢

楼主:
还有请问下 车45#钢 用YT15的刀片对吗

网友:
稍微等等``正在 拍照当中```

网友:
看到那个刀片了没有```因为是方刀片``前后左右的方向 可以随便装```但是正反别错了``那个歇口面装下面`

楼主:
刀片装上去的时候是平的还是有一定的角度的

网友:
刀片貌似是平放在`那个槽子里面的``外面还有个铁板 把刀片给盖住`在上螺丝给压上`
好象是这样的``因为这把刀 我也是才到手的```

网友:
这两把 刀 一正  一反```估计是数控车`双刀架的刀库上面的``只是估计```

网友:
普通刀,不是双刀架用的

网友:
可能有5度的低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讨教下``我对车床不是非常懂``
那个车刀`怎么是一正  一反阿```
除非是  双刀架上才用得上吧``而且车刀上还打了 sunroxm字母
但是刀片可以肯定是陶瓷的``如果不是数控车上用的`那``会不会是立车上用的阿``!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车45#钢其实我觉得``如果不需要非常高的精度的话``就用钨系高速钢车刀就行了`或者用铝系高速钢也行`
个人觉得`45#钢`在没有做渗氮处理 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硬度`洛式300到350左右相当与没有淬火不锈钢  就算是普通淬火之后`都可以用普通钻头 ``钻动``所以你可以放心上车床车了````如果上合金刀片转速可以打N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请问下 车45#钢 用YT15的刀片对吗

对的,车一般钢材用的是YT牌号的车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45#钢其实我觉得``如果不需要非常高的精度的话``就用钨系高速钢车刀就行了`或者用铝系高速钢也行`
个人觉得`45#钢`在没有做渗氮处理 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硬度`洛式300到350左右相当与没有淬火不锈钢  就算是 ...

首先 渗氮以后想车连门的没有  在就是需要指出的是罗试的硬度没有这么高的 高速钢才62度  你说300多度是不是看成HB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