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JJ,可以用电或改油都可以的直机?

楼主(2007-06-21):
新人,想先玩电,再玩油,可是又不太想买了电后再买油机,最好电/油都可以兼容的!!呵呵!!不知有没这类的直机!!

网友A:
油的改电问题应该不大,电的改油嘛……

网友B:
据说还有飓风

网友C:
3DMP==3DNT 不过只能是50级别的那只,比较好改。

网友D:
开始就上那么大的 ?

网友E:
亚拓600啊,换套件很方便就能油改电,电改油

网友F:
找个油的改成电的 玩够了再改回油的

网友G:
还是直接用3DMP油电两套组件互换。

网友H(2008-01-17):
呵呵,改来改去何必呢,不如买一架油机、一架直电,两台机子接收机一样,在遥控器上换晶体就随时玩那一部机子啦。这可是好办法,不用改来改去的不必要麻烦。

网友I(2008-08-12):
亚拓600 不错的选择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