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500级油动直升机其他部分该怎么配?

楼主(2007-06-21):
黑鹰500级
油动直升机
BlackHawk 500级油动直升机采用动力强劲的0.15
发动机
作为动力引擎,这个发动机已经包含在了套件内,同时还包括一根制作精美的铝合金排气管。
BlackHawk 500级油直套装包括许多先进的特性,比如引擎散热风扇、离合器、熄火降落组件、120cc油箱以及皮带尾桨传动系统等等。套件已经完成了90%的工厂组装,为您节省组装时间和繁琐的组装工序。
- 0.15级发动机(台湾产)含排气管
- 皮带传动、CCPM斜盘
- 尺寸比T-REX 450略大
- 高精密机身设计
- 使用15%或30%甲醇燃料
- 主旋翼连接座为CNC金属零件
- 含木桨
- 还需要安装遥控系统、
舵机
和
陀螺仪
- 含说明书(英文)
长度:740mm
宽度:130mm
高度:240mm
主桨长度:360mm
尾桨长度:55mm
备注:发动机不含热火头,需自配。

网友A:
没有什么很特殊要求吧。配好火头、9克舵机、陀螺仪、遥控设备、接收电池等,还有就是油动直机的启动设备,不过听说该机启动时只能用带单向轴承的启动棒才可以。

楼主:
用启动50机的启动棒可以吗?
9克舵机能举出具体的品牌型号吗?

网友A:
启动棒大小都是一样的,就看有没有单向轴承。
我的黑鹰500电直用的是辉盛9克舵机4个,尾舵是FUTABA的,陀螺仪FUTABA的401。你可以根据你的450配置就差不多了。米多的话可以配好些。

楼主:
SDG-402MG
SDG-401HB
是什么牌子?

楼主:
Hitec小型伺服器(HS-81MG) 怎样?能当尾舵机吗?
輸出扭力:2.6kg.cm(4.8V)
3.0kg.cm(6.0V)
●動作速度:0.11sec/60°(4.8V)
0.09sec/60°(6.0V)
●額定電壓:DC 4.8-6V
●運轉電流:220mA(4.8V)
●操作溫度:-20°C至+60°C
●尺寸:30 x 12 x 30mm
●重量:19g

楼主:
FUTABA GY401
陀螺仪
配Hitec小型伺服器(HS-81MG)x4怎样

楼主:
FUTABA GY401
陀螺仪
配FUTABA S9650x4怎样

网友A:
FUTABA GY401陀螺仪配FUTABA S9650作尾控制应该可以,能安装得下就可以。但FUTABA S9650作为黑鹰500的十字盘控制舵机可能太大了,安装不下了吧。黑鹰500的十字盘控制舵机的尺寸应和9克舵机相当才可以安装。而且油门舵机最好也要求与螺距速度一样,这样油门的变化与螺距变化同步。而CCPM的螺距是由十字盘的三个舵机共同完成的,所以这四个舵机最好选用一样品牌、型号一样的为宜。

网友B:
15级的发动机搞死人的,寿命也很可怜

网友A:
发动机太小了也不好调整,比较麻烦和脆弱。

楼主:
能改装os37的发动机吗

楼主:
9克舵机
有大扭力的吗?

网友A:
黑鹰500不能改用os37的发动机,购机时已配好了发动机,对黑鹰500平说原配发动机动力肯定足够的;9克舵机的扭力不同品牌型号扭力有些差异,一般在1.3kg~1.6kg左右吧。

网友A:
黑鹰500只是比450大一些,也没大多少,全配重量也是在1kg左右。

网友C:
楼主买了二手机

楼主:
楼上怎么知道?

楼主:
MKS P-03BB可编程微型数码舵机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Show.asp?id=1847
品评一下
用在我的黑鹰500油机上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