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JR的天线

楼主(2007-06-21):
请问如下面图片或类似的天线哪里能买到?谢谢!

网友:
不清楚哎。

网友:
这个是2。4G的吧,应该是自己改装的

网友:
 这个是换了2.4G高频头后使用的天线

网友:
有同好提供购买线索吗?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下面图片或类似的天线哪里能买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