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楚变频器的朋友吗?(上图了)

楼主(2007-06-21):
想明天找个换下闲置的380V三相变频器玩玩,能改成220V单相输入的吗?

因用于远方控制,故没有手操器和频率显示。可接外接电位器控制。赶明再找找手操器。

后面的散热片和电容

型号和参数

主板正面和背面

模块型号

控制板

网友A:
小功率的三相电机变频器原本就有单相供电的型号。

网友B:
变频器

我有一台德国伦茨变频器已改成220V.变频器380V改220V很容易

网友C:
简单点就是将三相整流电路改成单相整流就可以了,都不用增加零件.

网友D:
好多变频器有低压保护功能,电路上要小改一下
还要降额使用,相同功率低压电流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的三相电机变频器原本就有单相供电的型号。

关键是有现成的,380V3.7KW。工厂几乎不用单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德国伦茨变频器已改成220V.变频器380V改220V很容易

等拿到手上照片,请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就是将三相整流电路改成单相整流就可以了,都不用增加零件.

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多变频器有低压保护功能,电路上要小改一下
还要降额使用,相同功率低压电流大了

谢!

网友:
只要找到变频器的电压检测点把分压电阻改小就可以了.变频器内部的控制电源是宽稳压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就是将三相整流电路改成单相整流就可以了,都不用增加零件.

网友:
好像不是这么简单

网友:
我记得,有的小功率变频器可以直接接380V和220V

楼主:
上图了,请朋友们看看,有改220V的可能吗?

网友B:
可以改跟松下7.5KW的变频器有点类似你最好把主板左边再拍清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跟松下7.5KW的变频器有点类似你最好把主板左边再拍清楚一点

换个角度拍。可以改成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

网友:
主板背面的左边有六个贴片电阻的参数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很简单只要改两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