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LAMA V 4发现问题。。

楼主(2007-06-21):
今天我只飞拉一块电池。几次急转弯和猛给油或者给满舵的时候。。。10分钟,居然出现拉3次上下浆打到一起。5米左右掉下来 。。这也太郁闷了。。。这重现象和我把平衡锤里的铜拿掉,有关系吗?。。。。。打坏了8只大浆。。LAMA浆真的很菜。上下浆打一起包断。。炸了3次都是5米炸下来。居然就机头罩有点伤。里面一点问题都没有 。。。。。。。。。。。。。。。。。请各位老鸟赐教怎么减少上下浆打一起这一现象。。。感激不尽

网友A:
我是这样想的,能不能把两桨之的距离拉大点,把轴加长点,又不知整定性如何·

网友:
这个飞机是休闲的东西,是飞暴力的吗?  急加油,急转弯..你很  飞的柔和点就没事了!!

楼主:
 只能漫漫飞,散步一样的。。那也太没意思了 还有这和我把平衡杆的铜头哪掉有关系吗????赐教

网友:
  3楼说的没错

网友:
可以肯定,和去掉铜锤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想的,能不能把两桨之的距离拉大点,把轴加长点,又不知整定性如何·

我也这样想过。就是没有工具。。不好做。下次看下九鹰的主轴能不能用在ESKY V4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漫漫飞,散步一样的。。那也太没意思了 还有这和我把平衡杆的铜头哪掉有关系吗????赐教

认同···

至于铜头!我觉得太系不大,反而我把铜锤拆了飞行更稳·(双手不拿控)

楼主:
有个朋友说把纤维胶带贴在浆前端,可以很有效的延长寿命。。。。哭呀 这飞机我还没有撞过墙也没有其他原因炸过。。。。(真的是超级好飞),就是下下浆打一起太头痛。。炸拉3同原因。。

网友:
lz为啥要拿掉平衡杆里的铜头?太夸张了吧,那平衡杆还有啥用,上桨岂不是稳不住,更容易打桨
lama适合在室内温柔飞行,练练四面悬停啥的,想暴力的话还是450吧

楼主:
 LAMa旋停好象不用练。。飞起来微调瞎调调就旋停了。。。。我拿掉铜头是想增加舵面的灵敏度。。LAMA的灵敏度太底。。给舵反映太小

楼主:
我是因为雷鸟飞不好,才飞LAMA的 。。。。450哪敢飞呀

网友B:
可以给你个方法啊 LAMA 这样的 小型的双翼机大部分都有这样的问题的
我也因为这样的问题打坏了一对桨  不过我现在用自己做的了 打不坏了
买的配件桨还是全新的 放在那里!
想要这个飞机不打浆有个好的方法
飞机打桨主要的原因有:
1、桨与桨的距离太近  这个和主轴有关 改的可能不大
2、桨是塑料的 比较软 由于高速运动使得飞机在做动作时上下桨的不同步 结果就重叠了路线
  可以把大桨夹和螺旋桨之间加钢片进行强度加固 使飞机与螺旋桨在高度上尽量一致
3、由于螺旋桨的长度比较长 因此容易碰撞 可以把螺旋桨剪短 到原来的 2/3 还可以飞的 就是动力相对弱了点 不过绝对打桨的次数少了 因为螺旋桨的形变小了好多诶!!

楼主:
xiexie ...........14楼。。。。说的很不错要求加精

网友:
共轴双桨飞机不适合做剧烈水平机动,上下桨碰撞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K-52作为一种战斗直升机几上几下的未能服役,其中就有这个致命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给你个方法啊 LAMA 这样的 小型的双翼机大部分都有这样的问题的
我也因为这样的问题打坏了一对桨  不过我现在用自己做的了 打不坏了
买的配件桨还是全新的 放在那里!
想要这个飞机不打浆有个好的 ...

要是把浆的1/3去掉,那升力不就更小了吗???马达转速就更快了发热就高了!
要是自己做浆的话,用什么材料???木头吗?还是其他? 请14楼大哥把你自己做的贴出来学习学习!呵呵最好详细点

网友:
这种塑料旋翼纵向韧性太好,猛拉容易弯,很难解决
其实,主轴还是稍微可调的,  旋翼根是用螺钉拧紧在主轴上的,有大约5MM的调整范围,是很珍贵的

网友C:
在桨夹与翼根连接处用胶带缠上一片10MMX20MM的硬铝片,可减少翼根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桨夹与翼根连接处用胶带缠上一片10MMX20MM的硬铝片,可减少翼根弯曲

说的不错。。这个方法如果有效果,还是很可行的。。因为大部分玩LAMA的朋友是刚进入电直初期。而且很多只是休闲娱乐。没有大量的工具进行改造。。。这种简单的方法很可行 谢谢回贴

网友:
回复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8841
这是我的帖子 不过当时还只是注重 材料比较省 打桨也没事
后来在 桨夹基底 加了固定 连打桨的次数也少了
哈哈 希望大家能自己动手
不过材料一定要注意
做完之后还要做一下动平衡 及 调整好 角度 避免双桨的出现!!用手掰就能调
效果还是可以的 反正东西 到处都是 不过别飞太高 摔坏别的配件 就不好找配件了 呵呵

楼主:
3个油。完拧吗次  21楼

网友E:
太猛了,我就一次用手去抓lama,没控制好,结果打桨了,4桨尽毁

我觉得用上升级的金属夹片能好点,不过太贵了,还是不试了

LZ的lama v4怎么调的啊,我每次起飞都会往后飘,调了斜盘好像也不怎么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猛了,我就一次用手去抓lama,没控制好,结果打桨了,4桨尽毁

我觉得用上升级的金属夹片能好点,不过太贵了,还是不试了

LZ的lama v4怎么调的啊,我每次起飞都会往后飘,调了斜盘好像也不怎么管用

你先用控打舵机看清楚哪个舵机是向前的。。以后把舵机和斜盘中间的一个球头杠杆拿下来(这个是有螺纹的可以调节。。把他调到尽量长。。。以后把控的微调打到最前。。。如果飞机还是不往前飞。。。那你的飞机主轴肯定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可说明书说是斜盘要水平的,我已经是水平了,还有遥控微调不是打在中间的嘛?感觉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我的飞机一买来就这样

楼主:
 微调。。。微调。。就是用来调的呀

网友(2007-08-26):
平衡锤去掉铜就失去平衡锤的作用了,很有可能不能保证桨片始终在一个平面转动,加上LAMA的桨片刚度不够,这些都有可能引起打桨

网友:
去掉铜头,绕上约8cm焊锡丝,重量约0.8g,灵敏且稳

网友:
两边都要绕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id2381298,看看这个,对你有帮助的 尤其是桨

网友:
我是在前面粘上电工胶布

保护效果很好~!

网友:
换colco的lama桨+纤维胶带,硬好多,无锅底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