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新手的黑鹰电调散热的安装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7-06-21):
大家的电调开一会儿后热吗?还有,散热片应该装在电调上面还是在下面呢?哪种更好些?因为是新手,不太懂,所以请教各位,谢谢了!

网友:
按照原厂那样装就可以了

原配动力发热不大的,电调温度不高,何况装了头罩以后,散热片朝上朝下没有意义的,旋翼气流洗不到

网友:
我几乎不装头罩,换电池费劲,还不散热

网友:
装在IC最多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