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电调散热的疑惑???

楼主(2007-06-21):
大家的电调开一会儿后热吗?还有,散热片应该装在电调上面还是在下面呢?哪种更好些?因为是新手,不太懂,所以请教各位,谢谢了!

网友A:
没用过。不是很清楚。

网友B:
2面都要,贴在原来的光滑的铝片表面可以,去电脑店找点硅胶效果更佳

网友C:
都热,有时还会烫手

网友D:
对接触面上要上导热硅脂

楼主:
看来去电脑市场看看,买屏CPU散热片上的那种导热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