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好盈电调的保护神系列吗?

楼主(2007-06-21):
那个平衡放电保护用在电直上安全吗?是不是可以飞到电调保护电池都可以。
他的最高保护级别是3.3伏。因为是平衡放电,只要有一块电池到了就启动保护。

网友:
在用啊,有问题??

楼主:
想买,就是看中了平衡放电保护。不知道是不是那么好用,想了解一下。
他的保护是3。3 伏。有负载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够高、不够安全。电池不是都到3。7伏最好吗

网友A(2007-08-07):
电池不是都到3。7伏最好吗?

晕,我来告诉你,3。3 伏很不够高,应该是4。3伏最好

网友:
好盈好东西,我在用40A守护神,很好,正准备加散热片,拆开一看里面做工整洁,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是都到3。7伏最好吗?

晕,我来告诉你,3。3 伏很不够高,应该是4。3伏最好

?!我说的是单片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