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种SU27”——Aerosprot ?(一天的劳动成果)

楼主(2007-06-21):
上次做了个55cm 翼展的su27 不知道为啥,感觉很难飞!~:Q   换上 2208kv2600 +5043+ 3s 动力之后 ,直接像颗导弹般,前冲猛炸!所性拆了,重做!........:(

看中了前两天 有个网友发的 Aerocat 和Aerosprot !于是照猫画虎,参考图片,自己设计了尺寸。结果下料做做起来,越来越像su27 前半身!:o ;P ,索性两者结合,就做成了这个样子!:lol

机头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中间埋了根5mm 的鱼竿,并且折了个三角形的半仓体,省略了起落架,用一块珍珠棉做缓冲块!起飞时手握那里很舒服!~:lol ,降落时,桨也擦不到地!一举两得~:P

楼主:
有点担心,副翼面积是不是切的有点大了!~?

网友A:
都是这样的啦

平板三角翼都是这样,速度快,飞起来干净利落,如果重新找得准,速度很可观,而且这类飞机破风性很强,多大的风都可以照飞不误,翼展大点的话,飞起来还是很稳定的,最有魅力的是降落,这类飞机控制好油门,可以大迎角O速度降落,很爽

网友:
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三角翼都是这样,速度快,飞起来干净利落,如果重新找得准,速度很可观,而且这类飞机破风性很强,多大的风都可以照飞不误,翼展大点的话,飞起来还是很稳定的,最有魅力的是降落,这类飞机控制好油门,可以 ...

真的吗?! 这个周末试飞,好好体验下!~

楼主:
原始短消息: 您好
请问您的飞机副翼是用混控吗,新手,很多不懂啊

这个问题
要看你是什么飞机——
正常的4通道机是不用混控的,而是1只舵机用对称摇臂,两根连杆控制左右连个副翼(永远是左右反向差动的,或者是用Y线镜像两个舵机来连副翼)

如果是飞翼,三角翼之类的,只有两个副翼舵面的话,就需要混控了!通常是升降舵和副翼混控!拉杆时两个副翼同时上翘,推杆时同时下翘,实现俯仰控制;左右打副翼遥杆,两个副翼反向差动,实现方向控制和横滚控制(从机尾看:左副翼面上翘,右副翼面下翘,飞机向左倾斜,松开回中,同时拉杆,飞机就会向左转弯,反之.......)

网友B:
混控后,副翼和升降可以同时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控后,副翼和升降可以同时操作吗?

你还是没搞懂混控的概念

网友:
  现在飞翼都来固定翼栏了

网友:
简单的很

两片舵面都在后边,拉杆的时候两片舵面同时抬起,起到升降舵的作用,打副翼两片舵面反方向动,这两个动作可以同时进行,就是混控咯,要是再听不懂,用自己的设备试下“V尾”混控功能就知道了,要是设备没有,单独买个混控就知道啦

网友B:
谢谢解答

那举个例子各位前辈看看对不?
升降拉到底的同时副翼向左打到底,
此时左舵面应该是向上,行程为单独一杆的两倍,
右舵面负负得正,还在零点,
对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举个例子各位前辈看看对不?
升降拉到底的同时副翼向左打到底,
此时左舵面应该是向上,行程为单独一杆的两倍,
右舵面负负得正,还在零点,
对不?
谢谢

混空情况下,研究这么操作的舵面反映没有意义!你应该做的是学习,正常飞机遥杆操作舵面的反映!
最好练模拟器,到时候这些问题,不问自通

网友C:
电机座很漂亮 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举个例子各位前辈看看对不?
升降拉到底的同时副翼向左打到底,
此时左舵面应该是向上,行程为单独一杆的两倍,
右舵面负负得正,还在零点,
对不?
谢谢

V混控 说的正确

网友D:
不太好看,不知道飞起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座很漂亮 怎么做的

1mm 厚,25mm*25mm 的合金L型铝合金,手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好看,不知道飞起来如何?

本人造机水平有限!~

网友E:
我以前做的一架SU27, 跟楼主说的一样, 一出手就头冲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做的一架SU27, 跟楼主说的一样, 一出手就头冲地

重心没调好,推力线也不太正确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楼住的试飞图片或视频....................

明天上午去试飞,晚上上图片和,视频!~

楼主:
昨天晚上调试,发现一个“致命错误” 大家没有在图片中发现吗???

——仔细看油门控制线插反了!还好没有东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