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水刀的作用,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2007-06-22):
同标题。
装水刀的目的是不是减少或降低转弯时船的侧向滑动,使转弯、转弯半径(回旋性)能更好地得到控制?
船速、船型(船的长度、宽度等)在多少以上就必须装水刀了呢?

网友:
增加横向稳定性
跑起来觉得不稳就加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说得白一点呀!跟我这样的笨蛋解释问题千万别采用省略句啊!什么样的航行姿态算是不稳呢? 什么样的航行姿态加了水刀后能立杆见影地解决问题? 麻烦知道的、有经验的模友给解释一下,感谢!

网友:
我想对于模型船来说,很难量化这么一个问题,尤其是横摇,没办法测量有无水刀时船横摇的角度区别,所以只有靠自己玩时的感觉了,总之装水刀效果对比没水刀时,肯定会有不同,但究竟有多少变化,说不清楚,船越小,变化也越难以察觉。
其实其他方法也可以解决同类问题,比如降低重心的水平位置,增加舵的入水面积,都可以起到减轻横摇的作用。
一点愚见,大家探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减轻横摇不是采用在船侧水线下装消摇鳍吗?那垂直安装的水刀和消摇鳍不一样吧?虽然也有一定的消摇作用,但,我想决不是用水刀来解决的。
    不解,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减轻横摇不是采用在船侧水线下装消摇鳍吗?那垂直安装的水刀和消摇鳍不一样吧?虽然也有一定的消摇作用,但,我想决不是用水刀来解决的。
    不解,学习中……

真船,尤其是远洋船,体积大重量大,需要减摇鳍的入水面积也大,但为了安全考虑,不可能船底伸一个老长的东西出来,同时也为效果考虑,所以都是船舷和船底结合部左右对称安装减摇鳍
模型船由于体积小重量小,受水浪影响,横摇的频率极快。同时模型快艇船体通常都扁平,船体较宽,在两侧安装减摇鳍既复杂且重量难控制还增加宽度,而且如果按照真船那样装,按照比例来说几乎等同装了个水流引导槽,所以就采用安装垂直于船底或者滑行面的水刀,来增加横向稳定性,减少横摇,防止侧翻
其实水刀的作用,就和飞机的垂直尾翼,帆船的稳定板,作用一样的
如果不是起增加横向稳定性作用的话,那估计真的只能用来割水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割草,是猎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你的讲解!

网友F:
我感觉它在转向时的作用更大些,装和不装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转向时不容易侧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它在转向时的作用更大些,装和不装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转向时不容易侧滑。

赞同楼上观点!
在FSR-O级里!转向水刀的主要作用就是这样!在直线稳定性上起的是辅助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