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小A5新涂装新动力新浆位

楼主(2007-06-22):
新涂装
新动力
新浆位
布局不变

楼主:
和我的O配对了...一大一小 JR出品

网友A:
老兄用的2节锂锰?不知道全重多少?现在这样会不会重心靠后了?桨是多大的?
我的基本同样动力配置,用的自带的玩具桨,11V锂电推油门就可以后空翻
重心在第一个断阶后1厘米处
等FX的桨到了换20C电池再跑

网友B:
小家伙挺漂亮

网友C:
 这样做的好处是??

网友D:
两条船,好似两父子禁!

网友E:
连杀猪刀都装上去啦?换的电机什么参数

楼主:
新动力是FX的2220新套装,KV 比我原来的B28要高,所以可以只用两节电来跑,希望速度有所提高。
我的重心位置是在原天线口附近,重心比较靠后,而且浆位有点上反角,好处是跑起来后几乎只有船最后一点点接触水面,减少水阻。
浆是小闪电的塑料浆,等我的X631到了再测试速度。
那把自制杀猪刀一直都有效果非常明显,没了它连直线都跑不了。

网友F:
原先那只无刷可不可以留给我,求求你了

楼主:
水爬兄。。。等你见到我呢个无刷的表现你会更加中意噶。

网友G:
haha,,强抢拉,要.....我也将2220装系TUNGTUNG身上拉,差个陀就可以玩拉~~~~~

网友E:
哈哈,都在升桨位了? 这二天正在装A5,学习下,现在桨位定在什么位置上好呢?
我的轴舵系和你的是一样的,请教下轴位 谢谢

网友H:
好多电池啊
抢啊

网友D:
A5都有断阶?

楼主:
A5本来一直都有断阶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