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人问kt3D问题

楼主(2007-06-22):
1:7.4v电池能吊机不?为什么现在大家多用11.1v的电池呢?

2:舵机一般都是多大的?9g?3003?

3:4通够飞3D吧?6通另外两通是控制啥的?

网友A:
1:7.4v电池能吊机不?为什么现在大家多用11.1v的电池呢?可以,很多室内机就是2S的

2:舵机一般都是多大的?9g?3003?根据不同的飞机尺寸,选择舵机大小,常见的从3.7-5-9- 几十克的都有,

3:4通够飞3D吧?6通另外两通是控制啥的?4通够飞,其余的可以主要用于起落架和襟翼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4v电池能吊机不?为什么现在大家多用11.1v的电池呢?可以,很多室内机就是2S的

2:舵机一般都是多大的?9g?3003?根据不同的飞机尺寸,选择舵机大小,常见的从3.7-5-9- 几十克的都有,

3:4通够飞3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4v电池能吊机不?为什么现在大家多用11.1v的电池呢?可以,很多室内机就是2S的

2:舵机一般都是多大的?9g?3003?根据不同的飞机尺寸,选择舵机大小,常见的从3.7-5-9- 几十克的都有,

3:4通够飞3 ...

多谢!!

多谢另几位对答案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