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 收放起落架

楼主(2007-06-22):
大家好 我想在微风上面安装一个 可以 收放的起落架
那个 前辈能指导一下吗? 给个结构

网友A:
有那个必要吗

网友B:
这东西有卖的吧

网友C:
觉得没那必要

楼主:
我是通过玩航模 学习更多的知识
我觉得有那个必要
我想了解一下那个是什么样的结构 我想自己做
谢谢了

网友D:
那还不容易,弄个钢丝铰链,加个舵机.如果想弄好一点,有那种360度旋转舵机.

楼主:
我就是想做个一般的就可以了
谢谢楼上的给个结构

网友E:
毫无意义
只是徒增重量而已 收脚一般都是中上级玩家装像真鸡上的,水平不好别折腾,EFLY98上都有人讨论过,装收脚了如果降落水平不行,修都修死人

楼主:
其实我只是想了解原理
我玩结构 放在家里玩

网友F:
画蛇添足

网友G:
大家没必要打击人家,人家说了只是要学习,不懂的鼓励一下,懂的就教一教嘛
我鼓励LZ

网友E:
。。。。。。。。
都是说原理而已。好心说教很可能给听成“打击”我说的就是原理,问题是LZ的出发点就是错的,自己走过的错路,看到后人想重走一遍,我觉得有义务去说~ 微风一类就是要个制作简单,飞行稳定就OK了,其他的不需要考虑,而且上单翼的飞机不好装收脚,教练机不像3A或者像真机那样对空气阻力要求高,没必要装收脚D,而且说真的,小电动模型飞机装收脚真的是自寻烦恼

网友H:
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I:
收脚一般都是中上级玩家装像真鸡上的,水平不好别折腾,玩结构也不错

楼主:
我就是想把结构搞清楚了放在其他的飞机上面
知道的前辈给个帮助

网友J:
 LZ搞出来通知一声

网友K: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LZ等一下,我拍几张自己常用的电动收轮脚的照片给你看

楼主:
先谢谢 元帅了

网友K: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id2197912

网友L:
看了流星的帖子画了这个......
看看有帮助没
图中比例不代表真实尺寸,示意而已....
另外一种感觉没有这个可靠,就没画

网友M(2012-11-15):
过路,进来看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