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用飞越烤漆浆的各位一个问题,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06-22):
请问下用飞越烤漆浆的各位一个问题,你们的SE装上飞越烤漆浆后还能用浆托架起两片大浆吗???
我的GL450C装上飞越烤漆浆后就无法用浆托架起两片大浆了,两片大浆收起后只能浆尖部分重叠一半,浆托套不上啊

今天从飞越买的王朝大浆夹到了,和GL的一比,发现问题所在了

GL的大浆夹比王朝大浆夹要宽,所以同样的浆配GL的浆夹就会有我这样的问题

网友:
桨拖改个大的,总比改桨 好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上个图片阿?要不大家都不知道你说的什么。

也可能是螺距的关系,也就是断电的时候得螺距可能影响你上桨托?

网友A:
可以用浆托啊,我的是亚拓se
楼主的意思是说2桨不能重合度很小,而不是说夹角很大!

网友:
在遥控器上设置断电或收油到最小处时的螺距为-2,这样就可以插入桨夹了

网友:
那我也当做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浆托啊,我的是亚拓se
楼主的意思是说2桨不能重合度很小,而不是说夹角很大!

看了半天就这位还有王上将看懂我说什么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好多人都看不懂,哈哈
但是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的就很好啊

楼主:
难道是GL的大浆夹和亚托的不一样?????

网友:
飞越的桨用了好几付了,都很好的,没发现LZ遇到的问题

网友:
看样子,是GL的大桨夹固定大桨的螺丝位离中心的距离太短了,建议更换大桨夹一对

网友:
桨甲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