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400的全重是多少啊

楼主(2007-06-22):
SJM 400的全重是多少啊    谢谢!所有的电子设备

网友:
俺的620G,含1700MAH电池。

网友:
楼主在称重啊,呵呵发了两个问重量的帖子了,可一起发啊
那我也不客气了,都水下,哈哈

网友A:
我比较想了解,为何我的V2装了块2200MA的电池在机头处还不能把重心落在主轴上????前面加了好几粒大螺丝才能把它搞在轴上,不知你们的机有没有这问题头轻尾重

网友:
没有这事啊!我的也是V2。上电池后就可以把重心调到主轴后啊!

网友:
810G,航线照飞1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想了解,为何我的V2装了块2200MA的电池在机头处还不能把重心落在主轴上????前面加了好几粒大螺丝才能把它搞在轴上,不知你们的机有没有这问题头轻尾重

不要加螺丝调重心了,把电池往前移就行了。我的电池是放在最前面安装板的下面,放在大齿盘的下面重心肯定是不太好调的。+

我的重量好像是630克,2200ma的电池,接收机是油动版的136HP,还没有加罩子,罩子还有20几克。

网友:
加大螺丝调?呵吖

网友:
SJM确实有点头轻尾重.

网友:
前几天飞航线,摔了一下,尾管挂,尾波箱壳伤了AB胶粘着(新的90块 ),没找到合适的尾管用原来坏的尾管加上450的铝管改了一根,没想到,尾巴更重了,只好把整块电池装在电机最前的玻纤板上平行了,没想到这样一改,飞机稳多了,像别人的450一样稳,爽啊

网友:
1.8kg

网友:
不含电池
42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