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的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07-06-22):
固定翼倒飞原理容易理解,但电直的倒飞原理是怎样的?
谁能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大桨成副螺距,风往上吹

网友:
对啊 大桨的角度反个方向,直升飞机的大桨是可以变角度的,随着油门变化

网友:
对啊,很简单啊,就是变成负螺距,风往上吹啊,倒过来不就变成往下吹了!

网友:
用设备上的3D倒飞开关实现

网友:
那哪位大虾说说从起飞--->悬停--->倒飞--->悬停--->恢复正飞具体是如何操作?

网友A:
解释有误,直机能升空不是因为往下吹风,是螺旋桨与空气摩擦,根据螺距的变化,螺旋桨上下方气流流动的速度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气压,根据气压由高指向低的原则,直升机就被台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释有误,直机能升空不是因为往下吹风,是螺旋桨与空气摩擦,根据螺距的变化,螺旋桨上下方气流流动的速度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气压,根据气压由高指向低的原则,直升机就被台升......

看得我一愣一愣的,这不就是吹风吗?

网友:
直观的理解就是吹风的方向,不过讲深奥点那就是18楼兄弟说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得我一愣一愣的,这不就是吹风吗?

理解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解释有误,直机能升空不是因为往下吹风,是螺旋桨与空气摩擦,根据螺距的变化,螺旋桨上下方气流流动的速度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气压,根据气压由高指向低的原则,直升机就被台升......

这位兄台天天喝H2O,看问题果然比我们这些天天喝水的人深刻!

网友A:
我晕,难道吹风能吧直升机抬起??   是气压所致啊......就象你用吸管喝饮料,是因为你把吸管内的空气吸掉了,导致压强不平衡,而饮料被压向你的嘴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难道吹风能吧直升机抬起??   是气压所致啊......就象你用吸管喝饮料,是因为你把吸管内的空气吸掉了,导致压强不平衡,而饮料被压向你的嘴内啊......

吹风为什么不能抬起直升机?吹风产生的反作用力导致飞机抬起来的。直机跟吸管的工作原理完全不一样

难道你以为直机是被吸起来的啊

网友:
想想风是怎么形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难道吹风能吧直升机抬起??   是气压所致啊......就象你用吸管喝饮料,是因为你把吸管内的空气吸掉了,导致压强不平衡,而饮料被压向你的嘴内啊......

气压分“静压”和“动压”,按你所分析的压强只是静压,在螺旋桨的前后端形成的静压并不足以把飞机抬起来,实际上“吹风”的概念包括了“静压”和“动压”以及“气流速度”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尽管“吹风”字面上比较俗,但所含括的范畴比“压强”全面。

另外吸管的例子确实有误,因为吸管是一个密闭空间,相对“静压”的作用会占主要。
实际上就算这样,在饮料没吸起来之前,压强很明显,但当饮料流动达到一定的速度以后,两侧的压力差就越来越小,“静压”转变为“动压”了,也就是“压力”变成“风”了;在敞开的空间里,压力差是无法大数量累积的,是远远无法达到等同于飞机重量的程度的。

还有就算螺旋桨螺距为零,上下压强一致,当碰到上升气流的时候,飞机还是会上升,这时候就是纯粹的“风吹”起了。

所以还是“吹”吧!!!!

所以我还是喜欢喝“水”,不喜欢喝“H2O”。(不是玩笑,这两者也是不同的,通俗所说的“水”除了H2O,还包括了很多其他元素)

(对于流体力学的理论已经十五年没有接触了,再深入也说不上来,纯属个人意见,如果有误,请拍砖)

网友:
楼上的说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兄台天天喝H2O,看问题果然比我们这些天天喝水的人深刻!

网友A:
我只是打个比方,并没有说飞机是被吸起来的,我只是强调是大气压强使机体台升,虽然我的比喻不太恰当,但机体抬升是因反向吹风一说纯属无嵇只谈...........本人流体力学虽未念到博士级别,但也不至于把这个基本概念理解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打个比方,并没有说飞机是被吸起来的,我只是强调是大气压强使机体台升,虽然我的比喻不太恰当,但机体抬升是因反向吹风一说纯属无嵇只谈...........本人流体力学虽未念到博士级别,但也不至于把这个基本概念理 ...

不是因为吹风产生的反作用力使JJ飞起来的?无语了

你以为空气没有反作用力啊, 还无稽之谈了

网友:
风是如何形成的

原来地球表面,各个地方接受太阳的热量并不一样,有的地方接受得多,空气变暖了.温度升高了。暖的空气要膨胀。相反,有的地方接受太阳的热量少,温度降低,空气变冷了,冷的空气要收缩。空气跟水一样,总是由高温空气向低温空气流动。这样,空气的流动就形成风了
由于地球自转轴与围绕太阳的公转轴之间存在66.5°的夹角,因此对地球上不同地点,太阳照射角度是不同的,而且对同一地点一年365天中这个角度也是变化的。地球上某处所接受的太阳辐射能正是与该地点太阳照射角的正弦成正比。地球南北极接受太阳辐射能少,所以温度低,气压高;而赤道接受热量多,温度高,气压低。另外地球又绕自转轴每24h旋转一周,温度、气压昼夜变化。这样由于地球表面各处的温度、气压变化,气流就会从压力高处向压力低处运动,以便把热量从热带向两极输送,因此形成不同方向的风,并伴随不同的气象变化。大洋中的海流也起着类似的作用。从全球尺度来看,大气中的气流是巨大的能量传输介质,地球的自转以进一步促进了大气中半永久性的行星尺度环流的形成。
地球上各处的地形地貌也会影响风的形成,如海边,由于海水热容量大,接受太阳辐射能后,表面升温慢,陆地热容量小,升温比较快。于是在白天,由于陆地空气温度高,空气上升而形成海面吹向陆地的海陆风。反之在夜晚,海水降温慢,海面空气 温度高,空气上升而形成由陆地吹向海面的陆海风。
在山区,白天太阳使山上空气温度升高,随着热空气上升,山谷冷空气随之向上运动,形成“谷风”。相反到夜间,空气中的热量向高处散发,气体密度增加,空气沿山坡向下移动,又形成所谓“山风”。另外局部温度梯度等因素也会使风能分布发生变化。

网友:
按照压力差原理
很多人想破脑袋也不明白KT机没翼型怎么会飞起来.
有时候理论也真是害人的.

网友:
一下说不明白,画个图给大家看看,A和B是两个涵道风扇,请问A的推力大,还是B的推力大,如果推力足够,哪个能作为飞机的动力?这个动力是如何产生的?

如果看明白了,就知道直升机为什么能飞起来了。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很有争议啊,还是我们的理解都有问题...

网友:
其实很简单啊,一句话就能概括:倒飞和正飞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要克服地球引力和自身重力,就悬在空中了

网友:
楼上的是一句话吗?看我的:
无它,螺距变负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