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直接改“环奇”没把握,所以,先拉个“垫背”的

楼主(2007-06-22):
同标题。
手上有只该来该去的旧船,长度、宽度跟环奇差不多(上盖环奇大些),先拿它试验,若行的话再改环奇。主要是不知道重心应该放在哪里?
烦请DX们给看看、号号脉……,我这样安装设备、
电池
等是否合适?等待您们的指教!
环奇和旧船的对比,旧船好象是“海狼”……忘了!
舵和
舵机
。因为是试验,故暂不考虑用电调:
万象节和桨轴套,轴套用天线管做的,轴承用尼龙(聚四氟乙烯)棒DIY:
船底的结构:
俯视。这样安排电池和遥控设备妥当吗?重心对吗?
侧面。假组后的船:

网友A:
好象重心偏后了

网友B:
如果是半浸桨的话,我觉得重心在你现在电池组靠后1节的位置
不过你是全浸桨,从轴和桨的位置看感觉可能是有一点偏后,跑起来如果速度有一点的话,会不停地“点头”
另外玩具船壳厚,楼主的手工这么好,想办法打磨打磨薄

网友C:
你的舵系不会进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轴套的呀!怎么会进水呢?
请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宝贵建议!我现在就做一个可移动的电池支架。原来“点头”是重心不对啊——谢谢指教!
将船体打磨薄,好象不容易哦!昨天给这船称了下体重,整船重量请看:
再说,谁都不知到厂家在做这船壳时用的是什么塑料 ,如果是回炉塑料的话,磨薄后强度就差了,没准会散架……

网友F:
跑跑再说吧

网友C:
 那为什么我的ECO 也是同样的方式,进水严重啊

楼主:
安3楼、5楼的指点,将电池的重心迁移了20mm。请看两张图片的对比:
还有那里需要改动呢?请多多指点!

网友B:
跑过后再作调整

网友G:
反正船也不大,放浴缸里看嘛,呵呵
好手艺!

网友G:
为什么不用半浸的呢?船半浸的水花好看啊

网友H:
用的130电机?

网友H:
支持用130电极做船

网友H:
支持用130电极做船
我感觉四驱车用的电机可以用到船上来,他只要两节电池就可以发挥较高的转速和耐力,而且价格便宜,主要是取材方便,有些朋友小时候都玩过四驱车,都有现成的电机,而且可以作出迷你遥控船,大家觉得呢?

网友I:
同意楼上的看法,多探索多创新才有意思。
不过楼主的船重心高了,电池等设备应该紧贴船底,这样高速才不容易翻船。
舵表面还有整改的余地。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您的指点! 电池等设备已经贴底了,照片是俯拍的看不出来。我已安装将舵机、电池位置的环氧板割除了,星期一上传照片后请您鉴定。
还有哪里不到位的请指正!

网友K:
手艺不错呀,最好能给舵上一层原子灰,然后打磨成流线型,又好看阻力有小。
另外,lz用的是尼龙还是聚四氟乙烯?两个好像不是一种东西吧。

楼主:
回17楼:用的是280马达。
回21楼:您觉得这个舵不好?行!星期一再给您看一个!到时请您鉴定,请提建议和批评,这样,我才能学到更多,也能做的更好!谢谢!我用的是聚四氟乙烯,这东西好是好——耐高温、耐磨、当轴承用还很滑……唯一不好就是有点贵!尼龙好象是塑料的统称是不是——我记得是这样的……没准是我记错了。:loveliness:

网友C:
塑料王!
你那边的价格多少PM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