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用一片锂电做动力?

楼主(2007-06-22):
用低压相对来说动力大一点,但重量也大了

网友A:
电流大,电压低,损耗太大了!

网友B:
很多单片的啊
超轻室内机都是单片的
看需求了
就是电子设备全要特制

网友C:
功率 = 电压*电流
电压降低 电流就会 加大
电池吃不消的

网友D(2007-08-24):
大飞机估计不行,小的应该还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成本问题了。高C数的电池价格要是底C的高很多。

网友E:
当然可以,就看你怎么用了,过段时间上电调样片